[照明] 以前工作的好伙伴观片灯的电源重新接线使用

楼主(2023-10-25):
以前工作的好伙伴观片灯的电源重新接线使用
大爷的时候直接用剪子剪。。那天进去拾荒看到了,很舍不得。。
要知道我的办公室里用的还是日光灯的厚款背光灯。。
在我强烈要求下才改了LED灯管款。。
不过很久了,都没怎么用了,毕竟电脑上可以直接看。
进入正题。。
左边两个是找到的残件,电源插头和开关。。
右边是捡的电源,DC线还在。。

大爷都是剪子下去,只要线不要其他的。。尴尬。

这开关好像也没啥用,先不接了,保留

带DC线的电源,为了完好拆下来,只能敲开外壳

看做工好像还行

好像是用在路由器还是光猫上的

现在拆观片灯的电源,做工嘿

跟LED平板灯好像

好了已经接好,捋清楚

回宿舍杂物间拿出来接电,奶奶的,难怪不带走,原来有暗影。。

算了,收拾起来当废品卖。

万一来个冤大头呢。

楼主:
这个拿剪子剪线的大爷,这几天天天被我们骂。。里面的所有线,不管是电脑主机线,液晶显示器的电源线,手机充电,pos机,键盘,鼠标,全是用剪子。。所以这几天,只要看见这种线,就要说。。接头上的金属不是金属啊??想不明白,都是这么一剪子。。受不了。

网友:
剪断然后去卖铜

网友:
拿来当ACDC模块挺不错。

网友:
这开关包邮1块多买了不少,后来别人设置邮费了。。用的时候最好里面打点热熔胶固定一下

网友:
楼主医生吗,条件也太艰苦了,好在动手能力强

网友A:
剪线电源输出电压是54-84V,倒是很适合观片灯。

网友:
观片灯电源不就是一个LED恒流源?

网友:
剪线卖铜线,电源里的金属拆了太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拿剪子剪线的大爷,这几天天天被我们骂。。里面的所有线,不管是电脑主机线,液晶显示器的电源线,手机 ...

这大爷是不是有精神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线电源输出电压是54-84V,倒是很适合观片灯。

就是它的电源,被大爷剪了。。

网友:
可以啊,都便宜

网友:
开关电源无铜

网友:
果然公立的医生条件都是艰苦的

网友:
观片灯可以拆开看看

网友B:
慢慢改成自行车刹车线管金属壳材质,让他剪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慢改成自行车刹车线管金属壳材质,让他剪不动。

哈哈,反正到处都是残头。。

网友:
这个灯

和现在的吊顶用的平板灯结构差不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反正到处都是残头。。

没看明白,哪为的大爷?如果是外来的垃圾佬,那这些应该是报废了才卖掉吧,包括你说的主机、显示器之类的,新的他敢这么搞,不怕院长叫保安打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哪为的大爷?如果是外来的垃圾佬,那这些应该是报废了才卖掉吧,包括你说的主机、显示器之类的 ...

外包了这些东西,一口价,然后那人请的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