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兼容锂电、镍氢的充电器有啥好推荐

楼主(2023-10-25):
不太了解这类通用充电器的市场,故请教,有如下需求:
1、充电器主要用于圆柱形的7号、5号、18650等镍氢、镍铬、普通锂电、三元锂电、铁锂
2、能通过放电测容量,最好能直接在充电器自带的显示屏上看见数值
3、能粗略的测一下内阻,这个功能不用太精确,主要用于归类使用
主要就是这三个需求,先感谢各位帮忙原本用过奈特科尔准备买奈特科尔D4,后来发现D4是通过充电测容量,不符合需求

网友:
我买的是OPUS的BT-C3100

网友:
可调电源吧,自己调电压限制电流

网友A:
论坛的那个充电器行不行,就是商城那个家元交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的那个充电器行不行,就是商城那个家元交换的

这个还可以啊,配合用usb口的测试仪可以放电看容量,就是看不见内阻

网友:
我是Lii500不能充铁锂好像。12v2a电源四槽6-70元。。。有全兼容的5v电源但是最大充电电流小了可选。

网友:
锂电充电器一般都兼容镍氢镍铬

网友:
能研BC3100充电器新版的,没用过这个型号,就是价格比较高

网友:
IC99(贴牌能研)或者MC3000

网友:
一步到胃,MC3000

楼主:
IC99(mc3000)价格贵了些,楼上2#推荐几十、100多的感觉就够用了
正在看Lii500、BT-C3100、MIBOXER C4-12、L3000

网友B:
明智充电器ST4S容量,5号7号18650锂电池镍氢铁锂都可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智充电器ST4S容量,5号7号18650锂电池镍氢铁锂都可充

这款好像停产了,明智的充电器好像都没买了,工厂不知道还在不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好像停产了,明智的充电器好像都没买了,工厂不知道还在不在

有啊,今天刚看过。搜明智充电器ST4能搜到。

楼主:
淘宝明智充电器ST4s,搜索只有一家而且没有产品介绍、购买说明,一切都要咨询客服有没有货,现在明智的其他产品淘宝已没有大面积销售
靠拢论坛吧,准备下单lii500,数码之家的meise应该也是这个厂代工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教,附上本坛一篇分析贴:
lii500本坛分析帖
lii500手电坛,分析帖

网友C:
在用IC99,JDY的,觉得还行,可调预置满电电压、充放电流,锂电最大2A镍氢1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用IC99,JDY的,觉得还行,可调预置满电电压、充放电流,锂电最大2A镍氢1A ...

这类成品充电器,看看拆机图出了用料和各家烧录的单片机可能存在差异,外电路都差不多
再考虑价格,上面几款就没有lii500划算了

准备另外置办一块可以跑放电曲线测容、四线测阻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用IC99,JDY的,觉得还行,可调预置满电电压、充放电流,锂电最大2A镍氢1A ...

看了lii500,功能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多年前我买的时候只有ic99最便宜,现在也觉得不好用了21700放不进去,26650勉强,2A最大也觉得小了点,虽然可以接pc但从来没用过,性价比两者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