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60行车记录仪屏幕求助,懂的来帮忙看看

楼主(2023-10-25):
这个款行车记录仪屏幕很少。偶然间一个小哥送一块屏幕。请大家看看能否兼容使用?会烧主板芯片吗?

这4个图是原屏幕的。

后面这4个图是小哥送的。(感谢小哥)

楼主:
正反2张,透光2张。以便大家可以看的更清楚些。每个屏幕拍了4张。

网友:
针脚宽度一样,可以插上试试,取决于记录仪固件,没人能确切回答你

网友A:
针脚定义查一下,

网友:
要驱动这个屏幕必须要知道屏幕上的驱动芯片及通讯协议,才有可能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脚定义查一下,

怎么查?求解

网友:
有一个后视镜记录仪,屏幕也不亮了

网友:
pin一样怼上去试试就知道了,看线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