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改电动车铁锂的坛友吗?你们咋看电池容量的?库伦表?

楼主(2023-10-25):
最近想给母亲大人改个电池,自己用的话可以估算电量,给她用的话最好直观点能显示电量的,不知道有没有坛友搞过?以前好像在论坛里看过哪位坛友自制了一种库伦表,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这上面?

网友:
单车可以用,四轮就不知道了

网友A:
极空保护板就有此功能。

网友:
要相对准确的话只有库仑计。还要输入气温电流等参数,用神经网络模型计算。
用电压估算也是可以,你可以设定一个相对较高的电压值(例如20%电量3.0V)为低电量警报,让用户尽早去充电。

网友:
买个智能保护板,你想要的功能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空保护板就有此功能。

保护板比电池贵系列就不考虑了

网友:
真为你老妈好就买个成品吧。不说现在的成品锂电池不贵。你自己去买的电池你确定是新的?正品?
锂电池是及其易燃易爆的,万一你买到的是别人淘汰下来的不合格产品,你确定要让你妈冒这个险?
还有你这一通折腾所花的时间精力,可能足够你买好几个成品电池了。
至于库仑计,玩玩很容易,要想准确是需要精确的设备去做标定的,而且标定不是只标定一次就行,理论上需要在不同温度条件下做多次标定才准确,这还没考虑不可避免的电池老化容量减少的影响。如果不做标定那就和只看个电压没什么区别,都是大致估算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护板比电池贵系列就不考虑了

原来我也是用的普通保护板加库仑计,但是奈何电池不给力还要加主动均衡模块,总体算下来不光接线混乱价格也不低,最后换成极空40A的板,500W电机,控制器限流26A,实际使用够用了。

网友B:
前几个月给父母做了一块三轮电动车的电池48V90AH,用的极空保护板,虽然蓝牙连APP可以看电量,但是父母年龄大了,不会操作。我就又买了一个外置库仑计,不到80元,带显示屏,可以看电压、电量、电量百分比、充放电电流,精准又方便。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个月给父母做了一块三轮电动车的电池48V90AH,用的极空保护板,虽然蓝牙连APP可以看电量,但是父母年龄 ...

这块电池用在三轮车上,差不多正好续航100公里左右,让父母记住电量百分比剩多少,就是可以跑多少公里,很直观和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几个月给父母做了一块三轮电动车的电池48V90AH,用的极空保护板,虽然蓝牙连APP可以看电量,但是父母年龄 ...

这不是库伦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库伦计吧。

是库仑计,我截图的是显示屏部分,还有分流器部分没有截图

网友:
铁锂还是建议上个库伦表,这玩意的放电特点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说没电就真的没电。放电电压检测那真是扯淡。单体电压3伏一下就真的是直线下降了。

网友:
不建议给老人用锂电车,铅酸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