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移动硬盘接电脑没反应

楼主(2023-10-25):
有个飚王500G的2.5寸机械移动硬盘,以前一直正常使用,这两天没反应了。换过USB口换过线,接不同的电脑测试过,仍然没反应。是不是里面的电路板出问题了……里面还有一些资料,如何搞出来啊

网友:
也许是挂了吧,加外接电源试试!

网友:
换个移动硬盘盒子就好了,飚王的某些批次的移动硬盘盒质量不好,建议换奥瑞科的,目前在用,挺好

网友:
500g直接挂台式机上,试试呢。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USB座插爆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有物理上的动静可能是盘坏,没有可能是转接板坏,拆出来装台式机上就好,没有台式机就买个另外的盒子

网友:
拆壳子,直接电脑SATA接口。

网友:
拆出来装台式机试试

网友:
拆开先看保险坏没

网友:
装台式机试试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只能拆开了把硬盘直接接电脑

网友:
换个硬盘盒或直插电脑上,都没反应找数据恢复人员

网友:
直接接电脑上看能不能用了。

网友:
换个硬盘盒试试,电脑接硬盘盒一般插主机后面。

楼主:
已经大力出奇迹了,把外壳撬坏掏出来接台式机,盘是好的。幸亏不像东芝那样U3和SATA做成一体

网友:
不是盒子就是硬盘问题,每个都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有的电脑频繁插接USB设备,造成电脑系统USB驱动混乱,不能正确识别设备。可用usbviewer软件将闲置的USB设备驱动卸载即可!

网友:
拆出来直接接台式机看看

网友:
换一个硬盘盒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