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原价很贵的软银机器人原装电源充电器,顺便请教改装问题(ALDEBARAN ...

楼主(2023-10-25):
这个是软银机器人原装的电源充电器ALDEBARAN ADP-235ARA,充满可转灯。24v的有炒到好几千,有的卖家宣称原装是可以解锁电池啥的,说得很玄乎,不明觉厉。
这个一看块头和做工,确实就有些不同凡响。
请教下这个29V适合七串的锂电。如果想改到六串锂电池上用,也就是电压要改降到24V(最高电压要到25.2V)的话,好改吗?改过还能继续充满转灯就好。

网友:
DELTA台达代工的,造这玩意的平均利润可比造PC电源的利润更高咯。

网友A:
做工是挺好的,输出就俩线没看到通讯线,怎么解锁电池?

网友:
没有信号线随便搞

网友:
做工很不错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是挺好的,输出就俩线没看到通讯线,怎么解锁电池?

源加通讯的玩意可多了,工业上的就不说了,民用的比如电力猫,还有联想的ThinkPad的电源

网友:
起码背面有个图吧

网友:
贴片电感加贴片电容,用料不错

网友B:
做工真不错哦!
价格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真不错哦!
价格贵吗??

二手不贵的,新的应该蛮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是挺好的,输出就俩线没看到通讯线,怎么解锁电池?

估计也是卖家的玄学,哈哈

网友:
看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4-02-03):
有电位器 直接调就可以啦,电位器上可能有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