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原来的一转三 模块坏了,重新做一个。

楼主(2023-10-25):
坏了一个口。

重新做了一个, 发光二极管原来是串1K 电阻太亮,这次改成5.6K 还是很亮,用个热缩管套了下,
电源2A 足够带动。。。

网友:
没看到模块啊,这就是并联插口吧?

网友:
直接焊一起不好吗?

网友:
转接板上并个电容是什么讲究

网友:
记得也就是这两年弄得吧,这么容易坏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注意外接的不要短路

网友:
缝缝补补还能继续使用,不错啊。。。就是用电安全第一注意

网友:
并联插口吗?

网友:
直接买个12V一拖N的电源寿命更长吧。

网友:
弄个盒子套一下是不是更好些

网友:
不错哦,挺好的呀

网友:
直接连在一起?

网友:
应该弄个转接线软连接好点,硬链接担心突然受力断裂。

网友:
好奇这个模块是干啥用的?

网友:
线有点凌乱

网友:
久违的k2,多口dc原来是同时给路由器和猫供电的,装个盒子吧,裸着会积灰

网友:
三个设备用2a的适配器也太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