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NEC VE282X+投影仪灯泡清零方法

楼主(2023-10-25):
亲戚给我一个NEC的投影仪,开机后亮度只能在黑暗的环境才可以勉强看到,而且不是很清楚。

到手的东西,我就喜欢治它,那就拆机,拆的细碎,结果发现里面都是灰,而且有一个凸透镜已经发黄了。
本来以为是玻璃做的,结果是树脂,在某宝40元买了一个。(旧的想做模型,打算用玻璃融化后做一各看看,可能不精确而且需要抛光)

菜单看了一下灯泡的使用时间,结果4000多个小时了,又某宝搜索了一下要50米,没舍得买,这个灯泡寿命应该很长的,索性就换了,想把灯泡时间清零一下。

结果百度一下,这个机器根本就没有可以清零的菜单。于是乎某宝一搜索,还真有清零的服务。很贵放弃,咱就自己折腾吧。

拆开机器后,发现主板上有一个24c08的8脚存储芯片,那就好办了,里面上编程器,读出数据,1kb的大小,根本看不懂!!
那就先读取吧,手里没有这种存储器的小板,索性飞线一下,再焊接到主板上,开机等待1小时,拆下再读出数据!

哈哈,通过16进制对比发现有20位数据发生变化,来不及一点一点破解了,直接把变化的这些数据用00填充,焊接上主板,开机,猜猜吧,菜单显示电灯泡使用0小时!

到此稳定运行了11各小时了,一切正常,没有清零之前总跳出菜单,偶尔会重启。清零后启动很快!

吐槽一下:不知道是厂家故意为之还是奸商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原理,总之,很多电器 诸如打印机 投影仪等等。都会限制用户自己来维护,这个就是经济?

网友:
这个办法妙

网友:
我以前有一个投影仪拆开清灰.研究了一下液晶模组.再装上就完蛋了。个人装的没精度

网友A:
我有一台一样的。楼主清零在那个位置,发张图片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一样的。楼主清零在那个位置,发张图片看一下,谢谢

坛友问的是存储器的位置 还是数据清零的位置?
我都告诉你吧,存储器位置已经标出了,引脚1-8,请看图。

数据清零位置:
16进制打开文件(我用winhex)
将地址
110 112 114 116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6 217
390 391 398 399 3D0 3D1 3D8 3D9
都用00填充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镜片都花得厉害了。

网友:
学到了,跟修改游戏一样

网友:
让人又耳目一新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问的是存储器的位置 还是数据清零的位置?
我都告诉你吧,存储器位置已经标出了,引脚1-8,请看图。

厉害思路清奇

网友:
这操作让厂家看到了又会改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问的是存储器的位置 还是数据清零的位置?
我都告诉你吧,存储器位置已经标出了,引脚1-8,请看图。

是数据清零位置,多谢楼主仔细的回复。

网友:
现在电器不搞点程序就感觉不高大上,

网友:
用程序来搞点门槛

网友:
你真是个高手,佩服

网友:
这高深,还得学会程序

网友:
感觉还行吧

网友:
师傅出手,就是不一样哈。亮度提升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