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感应灯哪种待机时间比较长?

楼主(2023-10-25):
三天两头充电也是很麻烦,
下面这种灯有人用过么?挺好用,但是隔几天要充电一次实在有些麻烦,
有电池比较耐用的充电感应灯么?

网友:
内置电池的原厂续航基本都拉胯,自己改大电池或者插充电头持续供电。

网友:
太阳能,除非连续几天下雨,不然不用充电

网友:
最好的续航,还是直接接电

网友A:
我找个3-4节18650的充电宝,把线连上,双面胶贴一起,续航超级长!不过瘾的话,找更大的充电宝,组合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个3-4节18650的充电宝,把线连上,双面胶贴一起,续航超级长!不过瘾的话,找更大的充电宝,组合起来 ...

室内并这么多18650不安全吧

网友:
接个手机充电器或者加大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内并这么多18650不安全吧

我就问你用充电宝不?安全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室内并这么多18650不安全吧

有什么不安全的,我也是搞了个接口,并4节18650在外面。放卫生间的就搞个防水盒子,两三个月才充一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不安全的,我也是搞了个接口,并4节18650在外面。放卫生间的就搞个防水盒子,两三个月才充一次电 ...

你用的就是这种人体感应灯么
可否上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