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ZIP、WinAMP这类经典软件是如何没落的?说说你当年必装的都有什么软件

楼主(2023-10-25):
想起了当年Windows98时代,每次重装电脑都必安装的软件,特别喜欢Winamp启动时那一声羊咩咩叫声,至今在耳畔环绕。后来不知什么时候,Winzip被WinRAR取代了,Winamp被千千静听取代了,现在已十几年没安装过这两款软件了。大家说说你当年必装的都有什么工具软件?

网友A:
超级解霸、realone player

网友:
网络快车、虚拟光碟、ACDsee

网友:
网络蚂蚁,东方快车

网友:
盗版的AutoCAD、Photoshop、MS-Office,工作用,必须的。

网友:
压缩软件的没落,主要还是网速的提升和存储空间的增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超级解霸、realone player

视频播放软件:PowerDVD 那时候是更强大的存在

网友C:
网络蚂蚁NetAnt 1.25,我现在还提取它那个Job finished的女声替换迅雷的完成叮一声

后来朋友都用网际快车Flashget 1.96就跟风,这版本是传统意义的最后一版,电话线下载都是5KB/s,这个下FTP竟然能到22KB/s,不清楚是不是软件的功劳

RAR的流行是因为盗版盘里面压了这种包,当然里面也附带了WinRAR 3.2,但是最早接触身边用RAR的人,他都是网上下载的

Winamp的时代只赶了个2.81的末班车,因为那段时间我没有光驱,没有网络,声卡驱动掉了没输入途径可以装,声卡是AD1816A

个人奇葩意义上的必装其实多了去,不是因为好用必用,而是因为拥有健全电脑的时间太晚,02年都已经有40G硬盘了,当时流行一张盘几十上百个软件的盗版光碟,前几年的遗憾要补上,当然是全都要

网友:
迅雷 五个字

网友:
当年10元盗版碟,常用软件基本都有

网友:
更多的是被360干掉。

网友D:
ARJ、PKZIP、SEA、NV、PCTOOLS、FPE、XING、NDD、FOXBASE、DBASE、Borland C、FORTRAN、GWBASIC、QUICKBASIC、Turbo Basic、PQMAGIC、DM、UCDOS、CCDOS、TWAY、213、XZL、CCED、WPS、QEDIT、LOCK9x、KV100、KILL、T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网络蚂蚁NetAnt 1.25,我现在还提取它那个Job finished的女声替换迅雷的完成叮一声

后来朋友都用网际快车F ...

网络蚂蚁最大的好处就是支持断点续传,这在当年真YYDS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频播放软件:PowerDVD 那时候是更强大的存在

PD太肥了,对硬件要求比较高,金山影霸和超级解霸适用性更好一些。

网友:
压缩软件我一般都用7-zip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RJ、PKZIP、SEA、NV、PCTOOLS、FPE、XING、NDD、FOXBASE、DBASE、Borland C、FORTRAN、GWBASIC、QUICKBASI ...

你这领先了一个时代啊,DOS的我常用只有PQMagic,DiskMan(就是现在的DiskGenius)和SFDISK(不是SPF)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网络蚂蚁最大的好处就是支持断点续传,这在当年真YYDS的功能

现在网站都给掐了,一是http下载越来越少,二是不让断点续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领先了一个时代啊,DOS的我常用只有PQMagic,DiskMan(就是现在的DiskGenius)和SFDISK(不是SPF) ...

当年啃过几本厚厚的DOS手册,3.30的,还有5.0和6.22的,别人看觉得味同嚼蜡,我看得津津有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网站都给掐了,一是http下载越来越少,二是不让断点续传

可以试试IDM,再搭配迅雷,基本上都能应付了。

网友:
蚂蚁快车用过。。。挂几天下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