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假)联想笔记本电源20V/3.25A(lenovo 0713A1990)

楼主(2023-10-25):
下午去朋友废品站溜达,没啥好东西,就在几个无线摄像头里拔了几片32G内存卡,看见这个联想电源就想拿回家改T12供电。
用万用表测得实际电压19.5V,带载3.4A电流,加大负载就打嗝保护了。
到家准备拆,发现外壳塑料有点软,直接用手捏开缝了,肯定是山货了。

标签一般人看不出真假

两处管子散热看着像铝,实际是铁,配重担当

背面光溜溜

初级芯片GC2263AP

TL431改电压倒是很方便,原装大牌子电源各种保护反而不好摆弄,这种电源适合小白学习用。

对了还拆了一个直流电机,交流电通过bt136调压,然后四个二极管整流,用万用表实测直流210V左右。

网友A:
看起来就是山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就是山寨...

不拆开,咋一看还真分辨不出真假,也沉甸甸的:)

网友:
配重挺大的

网友B:
电源芯片是2263ap吧, 不是LT513。

网友C:
联想的电源20V还要多一点,低于20V 99%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芯片是2263ap吧, 不是LT513。

不太懂,以为上面是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电源20V还要多一点,低于20V 99%假货。

我还以为老电源,元件老化电压略低,拆开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懂,以为上面是芯片型号

各个厂家型号标注方法不完全相同。没有LT513的电源芯片,2263AP是有的。

网友:
好像带小电动机,一般的电源都会打嗝

网友:
果然是山寨的,这个一般和正品从重量上应该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垃圾电源,输入没抗干扰,也没电流缓冲零件

网友:
这输出纹波够呛

网友:
空间大,调压简便,改作T12电源首选

网友:
看外观就能区分

网友:
这假货还算对得起你了,还有这么大的散热片。

网友:
拆开就能看出是假的。

网友:
联想笔记本电源假货最多,一直想在咸鱼买个二手300W的,由于手头没有负载测试工具,就没敢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