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m2硬盘盒买哪种比较好?

楼主(2023-10-25):
准备m2硬盘盒+m2硬盘搞个移动硬盘,
买哪种m2硬盘盒比较好呢?

网友A:
双协议的吧,反正差价也就十来块钱

网友:
绿联的挺好,用过几个盒子!

网友:
双协议就行了,9210

网友:
还是双协议比较好。

网友B:
   9210 选盖盖的不要选抽拉的,抽拉的无法紧贴硅脂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协议的吧,反正差价也就十来块钱

你的硬盘盒同时支持satqa和nvme协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9210 选盖盖的不要选抽拉的,抽拉的无法紧贴硅脂垫

你选的m2硬盘盒是金属壳,还是塑料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硬盘盒同时支持satqa和nvme协议么?

是,9210主控,金属外壳,盖盖子拧螺丝的

网友:
佳姨新雷电盒子279 估计你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9210主控,金属外壳,盖盖子拧螺丝的

盒子是什么牌子的?可否说下

网友:
我就随便折腾了一个盒子,反正多数时候都是2.0口用,同事电脑用3.0口的不多,我的电脑3.0口在后,后插嫌麻烦

网友:
买个双协议的就可以了,主控9210

网友:
引用 楼主:
盒子是什么牌子的?可否说下

多多上买的,叫rihao,型号R10-max

网友:
买了吗?我也准备搞个

网友:
哪种都行,主要是盒子的散热得好

网友:
LEXAR的E6,金属壳的,完成度很高,绿联的也不错,不过速度上LEXAR的稳定一点。

网友:
我在使用ITGZ 9210B主控,金属外壳

网友(2024-01-08):
双协议,9210B主控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