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3xt开长江TAS求助(已解决)

楼主(2023-10-25):
做个nvme的盘,用2263xt公版板子,单颗256G自封长江TAS双贴

ce显示正常。vcc=3.3v  vccq=1.2v,高频跳线R8已跳(不跳会报toggle pin错误)

开卡卡50%报错如下

点开后显示如下:

尝试给颗粒降频,从400Mhz降到200,100都不行,还是报错。

有开过这个方案的或者知道解决方法的坛友,麻烦指点下,谢谢~

已解决,6ale跳线问题,感谢av大佬和风沙大佬。

网友:
我开成功过jgs,你设置界面发出来看看

网友A:
还有,你得换主控,你这主控好像是AC 的,要AD主控

网友:
还有,tas 要专用开卡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得换主控,你这主控好像是AC 的,要AD主控

我用的TAS专用工具,但主控确实是AC,必须AD才能开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TAS专用工具,但主控确实是AC,必须AD才能开吗?

要AD主控,我之前也是用AC 开jgs 也是报你这个错误,弹出错误对话框,不是进度条这里保存

网友B:
AC开不了长江和B47R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开不了长江和B47R这种

收到,我去找AD

网友:
3楼正解,要AD才行

楼主:
已经买了AD主控,到了再来反馈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AD主控,到了再来反馈结果

期待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AD主控,我之前也是用AC 开jgs 也是报你这个错误,弹出错误对话框,不是进度条这里保存 ...

依然报错,很无语

楼主:
还是报错,见12楼图片

网友C:
SM2263XT_YMTC_TAS_PKGV0715_FWV0714C0

用这个版本试试

这个就是固件或信号问题。不是跳线问题

要么板子不行,要么颗粒不行,要么固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2263XT_YMTC_TAS_PKGV0715_FWV0714C0

用这个版本试试

用了2个版本,报同样错误,可能还是硬件问题,我换板子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2个版本,报同样错误,可能还是硬件问题,我换板子试试

Manual Driving 打钩试试,频率降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nual Driving 打钩试试,频率降一点

已经搞定了,照着我补充的跳线图,跳上R06电阻就好了,听大佬们说是6ale电阻

网友:
我也遇到个NETAC的盘,也是这个ID,没有开卡固件,请问这个固件从哪里能下载?

网友:
请问这种NV协议的盘,怎么跑RDT?接USB转接,上电就会通信,跑不了。是不是有专用的转接卡跑?

网友(2023-12-19):
楼主有用这个芯片贴3281BB过吗?能开吗?我用3281BB上显示8ce 512G,应该是4ce 256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