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制作四路IP6505快充板

楼主(2023-10-25):
之前电脑外设不多,都是USB供电的,所以每一个都是用一个5V充电头
现在东西变多了,有副屏、HUB、显示器灯,再加上手机还要充电
插排接口就显得不足了,还要接别的用电设备,所以就想着做一个电源板
USB设备就用一个开关电源集中供电
本来就想着找一个不带快充的降压芯片做的

然后就找方案,找到最后发现英集芯的IP6505这个芯片
吸引我的主要是这电路非常简单,还有24W的快充

确定好方案就开始话原理图
没什么难的,就是复制四份

然后再弄好PCB,也都没什么难度,很简单的东西

这次打板选择个黄色的,每次打板都用不同的颜色

然后就开始重复的焊接,过程没有拍,焊完就这样

电容用的电解电容,因为有很多库存
MLCC就放在反面了,再贴上硅胶防滑垫

看一下协议,

最后再来测试一下纹波,这里输入24V,用电子负载加到5V 3A
纹波在50mv以内,用固态电容应该会更小

原理图PCB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xpGzguaT1e7DntGWE03oA?pwd=XDZZ

网友:
这充电板看着效果不错,不知道满功率使用发热如何?

网友:
IC底部有散热焊盘的,用煤气炉烤板焊接?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等楼主使用一段时间过后反馈,特别是发热情况

网友A:
如果4路同时满功率使用那个输入头子不知能否扛得住

如果有Type-C输出就更好了

网友:
那这样的充电速度,爽啊!

网友:
这下方便多了

网友:
问一下两个半透明红色框框是啥意思

网友:
这个很好啊!

网友:
俺的快充头都不用,用的老机配套的5V头,居然电流也 1 A左右了

网友:
整个桌面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4路同时满功率使用那个输入头子不知能否扛得住

如果有Type-C输出就更好了 ...

输入端24v5a就是100瓦,次级4路5v3a是15瓦,合计也是100瓦

网友:
这手工精致,漂亮。

网友:
快充不用接个C口么?

网友:
做得好,能量产了。

网友:
漂亮!
6505设计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
不错喜欢,简单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