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艺术与技术的结合(高精度lm317恒流源)

楼主(2023-10-25):
用老国半lm317制作了一个经典电路100.00mA(四位半精度,精度经过高位标定电压基准,电阻基准,欧姆定理互相检验,并将10兆欧姆内阻考虑进去计算)恒流源,12.5欧电阻用8只100欧姆并联(低温漂),外接可调电位器微调,每只电阻利用不到十分之一功率。顶部外加led灯珠照明(100ma恒流)不发热(烤机用,测量时不用),底部大块散热铝片。电源用恒压,或者锂电池供电,可排除电源噪声和电压变化引起电流微小变化。
电阻分散和远离lm317是焊接的关键。支架先焊接在铜螺丝上再接入电路。
太晚,后续再慢慢优化,增加风罩,支架等等。
增加铝块温度监控,小风扇微散热。

网友A:
怎么做到没温漂的?

网友:
好奇中,电路图也发来看看吧。

网友:
艺术与技术的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做到没温漂的?

1,用低温漂金属膜电阻(温度升高,阻值变大,实测20ppm)。
2,并微调碳膜电阻,负温度系数。
3,多只并联,降低功率,分散,导热。
4,大铝块给lm317散热。

楼主:
烤机一晚上,散热铝片不够大,温升使lm317基准漂移3个字,电阻阻值无变化。得再加大散热,或用风冷。

网友:
好思路,学习了

网友B:
多只并联不如风扇

网友C:
实测温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测温漂了吗?

烤机一晚上,四位半测量降尾数了3个字,没有再加散热片的情况下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只并联不如风扇

欢迎交流

网友D:
以为,LED是317呢~~
不去淘个金封的317老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为,LED是317呢~~
不去淘个金封的317老货?

金封的参数有更好吗?老国半也是淘的。

网友:
这,精度让人看上去不放心哪。

网友:
怎么看317真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烤机一晚上,散热铝片不够大,温升使lm317基准漂移3个字,电阻阻值无变化。得再加大散热,或用风冷。 ...

把铝块放水里就没温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