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荣威350 空调面板故障

楼主(2023-10-26):
大神们遇到过350高配的空调面板显示闪屏吗?一会有显示一会不显示,车是14年生产的1.5T自动6AT
最初是发现这个芯片下面的那颗电阻发黄,换了一个还是不行!这个芯片淘宝卖80左右!还有要价200多的!
又研究插座两边的电容换了通电也是不行,用可调电源供电
后来把温度传感器拆了,用电源供电它不闪了
换了一个温度传感器也不闪了,可是装到车上还是闪!
飞线是怀疑是排线有问题!
换了个拆车的12年的可以正常显示,空调出风切换不正常!只能对这玻璃吹!

楼主:
怀疑不是那颗芯片的问题,想着买的拆车的芯片互关一下试试,芯片今年有程序,不知道能行不

网友:
最好在没显示的时候测量一遍各个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旁边的电解电容换换试试!

网友:
查查发黄电阻的引脚功能,是不是虚连

网友:
用电源供电不闪,装车上就闪,是不是车上供电线有问题呢?

网友:
快10年的车了,要不检查检查电瓶和发电机?

网友:
哈哈,垃圾车有垃圾故障

楼主:
修好了,两颗电容ESR值偏大!一个是中间主芯片供电电容ESR值0.15KΩ大的离谱容量也下降了!还有一个最边上的搞不清楚左右了电容ESR值30Ω!更换后解决问题,我买的电桥第一次排上大用场!

网友A:
一般来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只能与厂家联系解决,他们比较专业还有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只能与厂家联系解决,他们比较专业还有配件。 ...

问4s店了,新的1007元!

网友B:
买个拆车的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拆车的换上

买了,买的12年的,切换出风调节不了,只能往玻璃吹,后来就研究自己的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电子件多了莫名故障也多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好多车取消实体开关

网友:
荣威是属于上汽集团的吧?品控应该不错啊

网友:
不错,看上电桥了

网友:
这个电桥不错啊

楼主:
电桥淘宝买的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