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宽带路由器推荐

楼主(2023-10-26):
移动和电信千兆各一条,打算入个路由器,合并两个网络。软路由和硬路由哪个好?求推荐。

网友:
网速不会叠加的亲

网友:
下载东西的时候网速可以叠加,访问网页或者打游戏不如单根宽带

网友:
好像潘多拉系统的路由支持多拨厉害点

网友:
上软路由吧

网友A:
双千兆,小米AX3000T跑不满,要上XDR6088才能,双2.5G网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千兆,小米AX3000T跑不满,要上XDR6088才能,双2.5G网口

AX3000T,单根基本上是可以跑满的!

网友B:
软路由,链路聚合。硬路由的双WAN多是按需分配,不能聚合。

网友:
2.5G口的软路由

网友:
遥遥领先的产品,在这领域你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路由,链路聚合。硬路由的双WAN多是按需分配,不能聚合。

不同运营商的  链路      做链路聚合     挺厉害的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答案,软路由、硬路由肯定都有推荐的

网友:
当初在公司用过DLINK 的设备,双WAN口路由器接了两个ADSL,然后内部做的策略不同部门使用不同的出口

网友:
双线还是用爱快或者高恪能分流能流控的硬路由除了能显示双路连接其他什么也不能

网友:
建议上 软路由

网友:
上软路由吧,硬路由功能太少了。

网友:
楼主是公司还是家用

网友:
软硬都可以的。支持双WAN的很方便,虽然不是叠加。

网友:
个人感觉家用的话,基本上1➕1=1.1左右,还不如办个电信高一点带宽的。如果公司用需要商用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