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M2256K AB主控,AD3A18A36125闪存颗粒H27QFG8PEM5R开卡成功

楼主(2023-10-26):
SM2256K AB主控,AD3A18A36125闪存颗粒H27QFG8PEM5R开卡成功

参考:主控SM2256K AB,闪存H27QFG8PDM5R的开卡成功,附教程和软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96&fromuid=1377422

补充内容 (2024-9-2 16:31):
开卡过程:
1、用尖头镊子短接ROM的触点,然后接电,可以进入开卡前的“刷机模式”
2、打开开卡工具,会查询到一个1024M的设备,如果找不到点一下右边的scan driver
3、选择“Parameter”即参数,对设置进行修改,点击“Edit Config”即编辑配置,这里会要求输入密码,密码是2个空格。
4、选择SSD的类型,如果不清楚可以点击【Auto】
5、设置好“Parameter”项参数,返回到主界面点start开始开卡,完成后,显示绿色圆圈标识,
6、用分区精灵正常分区格式化或者点击“我的电脑”属性,选择“管理”,对该盘进行格式化,电脑就能正常识别SSD的固态硬盘。

网友:
我前几天也整了个金泰克的,板子和你这个差不多,重新开卡了一下,电脑再也不卡了

网友A:
这是开卡没成功吧,写入都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开卡没成功吧,写入都出错了

可能是内存颗粒有坏块了吧

网友(2024-01-11):
这都写入出错了,重新开卡吧

网友(2024-04-22):
失败了,白浪费了35

网友:
不成功,,永远都是报错

网友:
开不了,每次尝试都是报错,DRAM  TEST 没问题

网友(2024-07-29):
找了好多个量产软件,多次不停地试,都没有成功,最后,是这个工具挽救了固态硬盘。感谢。

网友(2024-11-28):
要设置缓存的不然开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