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晶华的蓝牙转3.5音频接收器。

楼主(2023-10-26):
用它改造在2.1音箱中,给电脑音箱增加蓝牙功能。

杰里方案。

网友A:
很新的板子,音质如何?

网友:
做工很简单啊。

网友:
只需要把5V供电飞上线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直接5V供电就可以用了

网友:
有5V供电就行了,这种的有的还可以给车机用,通过USB口把蓝牙信号当数据给车机,

网友:
好简单,连运放都省了

网友:
3.5接口如果经常插拔很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B:
现在各种转换真是方便,不知道音质效果怎么样。

网友:
网上蓝牙播放器多的是 还带U盘 tf卡播放,几块到十几元 一大堆选择 音质应该比这个好很多

网友:
这是接收还是发射

网友:
功放都集中到蓝牙芯片了吗,一片式解决方案

网友:
这种延迟大吗

网友:
老式音箱可以这么改成蓝牙的

网友:
这种音质非常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各种转换真是方便,不知道音质效果怎么样。

2.1音箱就那样,听个响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新的板子,音质如何?

买过一个很垃圾,

网友:
音质好不到哪去

网友:
我把个蓝牙耳机头用胶粘到了充电宝上,然后接给我的小对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