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简单修摩一台 “迪波”有源音响(DIBO MOUNT2000)

楼主(2023-10-26):
地摊十块钱买了一台迪波有源音箱主机,只有一个,没有副箱,老牌子,感觉还可以,估计可能用的LM1875,回家试机正常,拆机看用的TDA2030A,家里正有拆机的1875,晚上没事想代换一下试试

正面

背面

双125.伏的电源牛,1875用没有问题

原板子上的TDA2030A,散热器也够大

拆下来了,看起来还不错

料板上的LM1875,感觉应该是正品吧

原机用了TL084前级,平时用CD听的多,所以计划跳过它

接跳线

改完后正常,但是实在没有听出区别

网友:
可惜只有一个音箱,不过可以当成功放外接一对音箱使用。

网友A:
感觉音质这东西太玄幻

网友:
看图片1875感觉打磨过

网友:
体积够大的,虽然没听出区别,但锻炼了动手能力

网友:
换1875,变压器至少要到双15V以上,不然音质还不一定比原来的ST正品2030好

网友:
大佬技术可以啊

网友:
你这个1875应该是TI的不是原来国半的,原来国半的都是白色丝印。实际上这个用TDA2030就行,1875的静态电流太大,原供方变压器功率小的话换1875的话作用不大。换了就会发现,散热片要比原来热很多。

网友:
仅仅换1875改变不大,音质还与电路设计及电源有关。

网友:
右上角字母一看带WIFI

网友:
修修修,玩玩玩

网友:
25V,可以做电源。

网友:
1875的静态功耗都很大,同电压小功率变压器配置,不如不换,原装的SGS产的ST2030A比1875更好

网友:
我看到很多1875是18V的,单用在低音部份,左右声道则是用20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音质这东西太玄幻

同感,同样的器材同一首乐曲,有的人说天籁之音,而有的人就认为狗屁不是。

网友:
还是变压器的,现在制作,应该开关电源的比较多了?

网友:
4个莲花端子要换新的,变压器换双15V或者双18V

网友:
对我这种五音不全的人来说,只要不是破罗锅的声音,感觉其实都一样。

网友:
继续技改,装蓝牙。

网友:
4个莲花端子分 HI 、LO输入 ,这一点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