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57ENBA 手残第一次焊接TSOP颗粒

楼主(2023-10-26):
手残第一次焊接TSOP颗粒   感觉还行

网友A:
清洗下效果更佳

网友:
第一次就成功,厉害。我第一次搞TSOP的,把颗粒烫死了都没焊好。

网友:
速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洗下效果更佳

后面用甲苯洗过了

网友B:
用风枪焊接就漂亮了

网友:
都是技术活

网友:
能支持银灿902e吗?

网友C:
手里一堆板子,就是没闪存!

网友:
比我焊得好多了,话说这板子设计得不错啊,Flash那面没有其它的元件,很方便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里一堆板子,就是没闪存!

我还有两个碎屏的手机在吃灰,有没有有兴趣拆F玩玩???

楼主:
有人想板子的可以去这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想板子的可以去这买

我就想知道哪有能白嫖的,我还有个8G TSOP48的Flash在吃灰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焊接就漂亮了

tsop怎么用风枪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tsop怎么用风枪焊?

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tsop怎么用风枪焊?

用锡膏即可

网友:
那你水平比较高,我搞了几次都搞不来,还得用烙铁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有两个碎屏的手机在吃灰,有没有有兴趣拆F玩玩???

手机已经拆了十几个了,挑容量大的做了几个U盘。现在手里几十个U盘,已经退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