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刷fastboot下边那个文件要选吗

楼主(2023-10-26):
单刷fastboot下边那个文件要选吗

楼主:
型号是i3798mv300  cm201-2

楼主:
这个是易视腾代工的吗

网友:
下载固件到u盘 fat32单分区的,插入usb就会自动刷的了,不行就再找,易视腾的固件很多,因为没有了fastboot就会自动从usb启动的

网友:
cm201-2是最坑的盒子没有之一,代工厂家之多,版本不同之多,全网关于cm201-2的帖子是最多的,
本论坛也有这个固件,随便试,结果不会变得更坏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4557-1-3.html

网友A:
不用,只选一个够了,问题是你工具是否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只选一个够了,问题是你工具是否接好。

接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