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德国鲍尔BAUER TW10S 8毫米无声电影放映机简单拆看

楼主(2023-10-26):
德国鲍尔8毫米无声电影放映机Bauer T10,小机器成色很不错,传动部分全部采用钢丝,以前看到的都是皮带传动,几乎没有易损件,多种电压可选,12V 100W灯泡,工作起来声音非常小,作为摆件非常不错,当然了,玩玩放映也是相当不错。

网友:
没有放映的效果图。。。。。。

网友:
怀念。。。
放电影,搬凳子,占地方。。。

网友:
弹簧传动,基本永久

网友:
居然是有刷电机

网友:
这个真是有年头了

网友:
这个真是古董级别的了

网友:
传动部分全部采用钢丝 ------ 钢丝摩擦阻力那么小,不会打滑?
交流有刷电机  一般都是高速的,用在这种场合会不会磨损很快?

网友:
古董级的放映机,好好收藏。

网友:
这古董级的放映机,得好好收藏

网友:
真是古董了

网友:
上次垃圾堆有一个这东西我都没捡!还有个木头匣子装着!这破东西又是轱辘又是圈的看着就烦!

网友:
想请教一下这个东西的喷漆技术是咋样的?漆好像还有花斑效果

网友A:
电机竟然是串激的~

网友:
这种上漆的工艺是叫什么名字?在几十年前的老物件上才能看到,是不是太复杂被淘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竟然是串激的~

很好奇串激电机是怎么稳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串激电机是怎么稳速的?

高减速比本身就有粗略稳速的作用,效果想增强些直接加个惠斯通电桥采样电路,电机作为一个桥臂,电机内阻随转矩变化,转矩越大内阻越小,电桥输出误差电压通过控制电路调整电机工作电压就能实现稳速,和早期磁带机稳速电机一个原理,串激电机属于交直流两用电机可以直接套用~

网友:
古董级别的

网友:
没有胶片可放映,只能当收藏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