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命线的加固,保证过接地大电流不会失效

楼主(2023-10-26):
这是接地线,主线6平方bv,两个工作线分别4平方bv和2.5BVR,先2.5和4盘一起然后和6使劲拧,拧完了用150瓦电烙铁锡焊,助焊剂用松香,使用里头带焊药的锡丝用电烙铁一点点的焊好焊完了效果是用钢锯锯的动,老虎钳子干不动。保证过接地大电流不会失效

网友:
接地效果如何?

网友:
保命线就得牢固有效。

网友:
牢靠啊,再防水胶布缠上

网友:
保命线就得牢固可靠,不马虎。

网友A:
没这根线,漏保能起作用吗

网友:
感觉上个防水盒子加端子连接更好更方便

网友:
   这地线可真瓷实,安全第一

网友:
不光加固这里, 主接地处及接地数值也要注意。。。。

网友B:
这种我想焊接都没设备,手头的设备都是接电的
移动焊台外壳已经在路上了,这回设备有了,至于弄不弄,是另一回事

网友C:
记得以前去一个电工家里玩,好家伙,地线有够粗,后来发现他家电费很省,原来回路切断了用地线玩

网友:
有些楼房的地线年久失修早就断了或者接地电阻过大,地对零有电压,
有些2000年左右的老房子没有地线,要靠漏保来保命

网友:
看着确实不错啊

网友:
一 个接地排就搞定的事费这么大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这根线,漏保能起作用吗

漏保跟地线没有太大关系
比如冰箱外壳漏电
没有地线时,电没地方去形成不了电流,漏保不会跳,有人触碰冰箱时才跳
有地线时,外壳对地放电,漏保直接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我想焊接都没设备,手头的设备都是接电的
移动焊台外壳已经在路上了,这回设备有了,至于弄不弄,是另 ...

这种不需要多精密的直接焊锡丝绕上去,防风打火机或者喷枪烧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以前去一个电工家里玩,好家伙,地线有够粗,后来发现他家电费很省,原来回路切断了用地线玩 ...

没有漏电保护器?

网友:
接地线要过大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这根线,漏保能起作用吗

漏保和地线是各自独立的保护系统,地线是把漏出电流导入大地,漏保是检测电路中的剩余电流,一旦大于30mA就跳闸断电

网友:
接头不规范缠绕的圈数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