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type-c数据线

楼主(2023-10-26):
前天的时候出门带了这个魅族的数据线,也没试一下,到用的时候出问题了,开始的时候插上显示充电但是没充电电流,后来手机就跟来回拔插充电线似的,响个不停。

拆开了吧也没看出个怎么着。。。。这个线还是个usb3.0的

网友A:
现在网站打开的速度"真叫人头大"!

网友:
我有一个充电头是因插头接触不良引起不充电。

网友:
做工过得去,这个可以有,

网友:
通常是小头内接触不良,夹一下或挤压一下就能用

网友:
重新焊接,剥线时拉一下看有没有中间断芯的

网友:
重新焊接下试试,线材还是不错的。f1是自恢复保险?

网友:
9芯的,应该是标准USB3.0的口
现在见到USB的线,第一反应是看看是不是小米那种,私有协议的线,A口是5芯的,让人头大

小米拍照不行,硬件我是满意的,准备换手机了,千元机,拍照还得是蓝绿厂

网友B:
自己买根硅胶线,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线的质量不错。

楼主:
看样子大家对这条线的做工评价还是挺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买根硅胶线,焊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2016比较早期的Type-C线,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是PRO6的线?
也有可能是插座脏了,清洁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也照着修一条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网站打开的速度"真叫人头大"!

为了这个问题,我差点把我的电脑砸了

网友:
这线做工真不错!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猛一看线头上的LOGO还以为是米家的呢

网友:
这个s4坏了,电阻太大,把它拆了直接短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