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杂牌固态德乐DERLER T-1,顺便请教经常不认盘

楼主(2023-10-26):
主控是2246xt,也量产过,还是一样经常不认盘,易驱线先连接电脑,反复插拔固态多次才能认盘,持续写入110+不掉速,是主控问题还是颗粒问题?

网友A:
易驱线不好吧,直接接SA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易驱线不好吧,直接接SATA

易驱线其他硬盘正常的,这个固态放电脑里也一样

网友:
不认盘如果接口没问题的话肯定是主控问题吧。

网友:
还是一样经常不认盘?

直接扔掉它吧,在关键时候不认盘,只有后悔。

网友:
宽体TSOP颗粒,还是算了吧

网友B:
现在400G的3610也才139大洋,这垃圾货当废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400G的3610也才139大洋,这垃圾货当废品吧

不缺固态用,就像知道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缺固态用,就像知道原因

我觉得是颗粒的问题,宽体颗粒已经黑到没法再黑了,不稳定也是情理之中的

网友:
焊接接口就好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我有两块德乐T1,用得挺好的

网友:
搞不好就丢数据

网友:
黑片不认盘掉盘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缺固态用,就像知道原因

杂牌的,dddd

网友:
拆闪存做U盘吧,体验下叠焊的乐趣

网友:
打磨芯片吧,价值不高了,现在固态不贵,换了吧。

网友:
卧槽 这颗粒得经过多少次激光烧灼啊

网友:
好像。热风枪吹一遍再看看~~

怎样量产?请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