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电机模型会不会转动?如图,线圈是绕在直条钢上面

楼主(2023-10-26):
如图,线圈是绕在直条钢上面,一字绕组,换向器是两片。请问会正常运转吗?
一般电机都是Y型绕组,三个换向器片。

网友:
自然可以转动,只不过没有Y型转子转向固定和平稳。

网友:
可以,最多在启动时用手拨一。

楼主:
怎么不会转呢?磁铁位置调高,手转线圈,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