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車、小車天窗排水孔堵塞,排水不暢漏水的正確有效處理方法

楼主(2023-10-26):
老車下雨天,拐彎時候發現有水從A柱甩下,才發現天窗的排水孔堵了,水槽的水一直滿滿的,於是自己折騰了下,總結下經驗

1.如果發現天窗的水槽開始有泥垢之類的,就證明排水管也快要堵了,可以在未堵前,及早處理
2.每次去門店洗車的時候,都要求對方吹一下天窗排水孔
3.堵了後,可以自己購買疏通工具,參試疏通,用電線,網線等直接捅,可能只會更加添堵,甚至內部水管脫落

這些工具的方法也一樣有錯,容易添堵,把本來半堵的排水管,搞得更堵
正確步驟是:
一、濕紙巾清理水槽的污劑,要不以後還是會留到水管內部
二、利用針筒+水管,注射清理污劑的溶液,例如wd-45,甚至廁所的潔廁劑,然後用針筒反复抽壓(重點)
三、靜待一段時間後,再抽壓查看溶液是否滲透下去,完全滲透到水管底部,甚至直接排出後,再用自來水從天窗水槽灌入,如果排水不暢,重複上一個步驟,如果排水順暢,就反复沖洗
四、沖洗出口處,以防溶液腐蝕

我的也是這樣疏通了,看地上的那些就是沖洗出來的污劑

网友A:
坚决不买带天窗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坚决不买带天窗的车。

小天窗還是好的,大熱天時開車時先透氣,把車內的熱量都散上去

网友:
半年冲冼一次

网友B:
洁厕灵是有强酸,你让别人用洁厕灵

网友C:
小天窗还是很好保养的。每年夏天通一次排水孔就不会堵。
当然了。大众除外,大众娘胎里带着毛病。排水管接头有问题。

楼主:
反正洗車的時候,就洗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洁厕灵是有强酸,你让别人用洁厕灵

強酸多次沖洗就不強了吧,或者你有更好的推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天窗还是很好保养的。每年夏天通一次排水孔就不会堵。
当然了。大众除外,大众娘胎里带着毛病。排水管接 ...

大眾啊,一個橡皮圈就能要你拆發動機

网友:
皮线光缆不错

网友:
开塞露伺候

网友:
雨季来临前保养

网友D:
这个用个有点硬度的塑料线经常通一下就行了

楼主:
光缆是危險物,不建議隨便使用
有工程人員新手就是被光纖捅了到血管玻璃進入心腦而致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个有点硬度的塑料线经常通一下就行了

如果是直角彎曲後的位置堵,就比較難了

网友:
常规保养项目,每什么特殊的,前提是你知道排水管的长度和走向

网友E:
挡泥板的螺丝配得真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挡泥板的螺丝配得真结实

是啊,都這麼多年來,一點鏽跡都沒有

网友:
用自行车的刹车线通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都這麼多年來,一點鏽跡都沒有

不锈钢材质,或者金属表面钝化处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