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锈钢刀架改进没成功,把钻头都干废了,不锈钢角码也只打出个坑!

楼主(2023-10-27):
之前DIY的不锈钢刀架,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8048-1-1.html
撸了不锈钢螺丝来换,顺便想把间隙调小一点,这样更合适前面放刀、后面放锅盖

固定管子的螺丝估计是ST5.5的,马家只找到ST6,撸的半圆头,更好看点
因此角码要扩孔

内侧孔要外移5mm

固定好角码,水泥钉打点

但是悲催的是,用金色麻花钻头打孔几乎没有效果,看来含钴是假的
换瓷砖钻头也只磨出个小坑

好吧,打孔偶就放弃了
但垃圾钻头连扩孔都做不到,刃口已经过热卷边了

还是瓷砖钻头立了功

好吧,只装上了新的不锈钢螺丝

这次改进只能草草收场,看来只能找好点的钻头下次再干
或者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打孔?

网友A:
前段时间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网上的含钴钻假的太多了,我都不敢买了。等你弄好了,别忘了分享一下购买连接,我也想买个能打不锈钢的钻头。

网友B:
上台钻,不用一分钟搞定两个孔。

网友:
好钻头很贵的~价格便宜,又标明是“好钻头”是不可能的

网友:
如果钻头不行,还不如用小砂轮磨快

网友C:
钴转头也要散热和水冷,你这是不是高温退火烧了。

网友:
刀架有一种磁铁的挺不错,贴墙上,刀直接吸在上面

网友:
不锈钢钻孔钻头要好,还要降温

网友:
经常玩找找资料做个电火花吧

网友:
为在不锈钢上钻孔固定窗帘,我换不同的商家用不同的价格买了多种号称含钴的钻头,结果都不行,最后只好用免钉胶了事。

网友:
人工锉刀  ,长腰孔

上墙螺丝加长,垫上两片木头

危险操作,角磨切一刀,两个孔直接连起来

网友:
钻孔时没有加水冷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台钻,不用一分钟搞定两个孔。

这是正解。手枪钻压力不正,一般的钻头效果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网上的含钴钻假的太多了,我都不敢买了。等你弄好了,别忘了分享一下购买连接 ...

不好撸得,估计偶得找人帮忙钻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钴转头也要散热和水冷,你这是不是高温退火烧了。

是奥氐体不锈钢冷加工硬化造成的。打这种不锈钢孔,转速不能太快,要打打停停,防止奥氐体不锈钢冷加工硬化。

网友:
上台钻就能搞定

网友:
镶钨钢钻头应该可以钻动,也不贵,可以试试

网友:
买好点的钻头,天工上工之类的。
不锈钢容易打滑,用钉子先锤一个点定位,再钻容易点。

网友:
平时买的麻花钻确实不太好用,有好的麻花钻品牌推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