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挂钟不准了,想改R8025,大半年了吧

楼主(2023-10-26):
挂钟大半年要少5分钟,跳妙的那种,俺喜欢跳秒的,这样没点了他就不动了,扫描的不喜欢,什么时候没电都不知道!!。和我另外一个挂钟比少5五分钟,想改,这不买了r8025-ac,大家告诉我芯片安置在哪里方便呢?以前改过电子的,这次是石英机芯的,我改如何放置芯片啊
想了半天感觉只有放外面,

补图,对不起大家了,我拿下来一看,太复杂了,不改了不改了,起码得耽误大半天

网友:
看一下4楼的,有的电流大,干电池耗不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1109

网友:
研究一下,忘了晶振上并一个电容是增加还是减少,然后反过来不行得动线圈,这样电量损失最小但需要大量时间校对。。。。。8025应该还是用在电子电路上好些吧。。。

网友A:
看我的帖子,可以放在机芯里面,改了好几月了,几乎还是分秒不差,改之前每个月慢几十秒

网友:
加电容 能校正时间?

网友B:
我一般是直接换几个晶振,示波器测下哪个最精确就用哪个~

网友:
石英机芯里面很多空位的,放两个8025AC都绰绰有余。

网友:
去年改过,芯片就塞在机芯的角落里。  为了降低耗电还自己增加过线圈绕线,并且当时自作聪明将齿轮都图上润滑油结果反而走不动了,后来清洗过齿轮以后正常走时,到现在大半年过去了,好像误差不超过3s吧,没仔细对,反正时间一直很准。

网友:
扫描的没电还能继续走吗?

网友:
一年才慢几分钟的话并个绞丝电容也行,

网友:
齿轮不能上油,上油就粘住了,之前我那个也上过一次,后来没办法拆下来全部擦干净

网友:
坐等结果,大家快来。。。。俺也要改

网友:
能放里面尽量放里面,3脚FOut离焊盘尽量短一点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直接换几个晶振,示波器测下哪个最精确就用哪个~

专家得去买示波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帖子,可以放在机芯里面,改了好几月了,几乎还是分秒不差,改之前每个月慢几十秒 ...

分秒不差是不可能的!买了论坛大神的板子加装的,半年已经慢了5分钟了,对比电波钟

网友:
改起来。确实效果明显的哦

网友:
改波波机芯
一老永一

网友:
不如直接换电波机芯,一步到位

网友:
我的扫秒的也是没电了就停,不会慢啊

网友:
我的电子钟一个月快了1分钟,后来看网上说在晶振脚上并联4厘米左右的双交线,果然慢回来,速度算是能接受范围内,估计再剪断几毫米更准

你的慢了,用双交线串联方式接晶振的一个脚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