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企业路由器稳定性好,有看门狗功能呢?

楼主(2023-10-26):
不知道什么情况,发现路由器管理界面打不开,
联网速度也变得极慢,
重启一下恢复正常。
是否有企业路由器检测到状态异常,能自动重启呢?

网友:
企业路由器基本不出现这现象

网友A:
设置好维护时间啊,每天半夜重启还是每星期半夜重启,我自己的设备一般都设置临晨3点左右重启,这时候家里绝对没人用网络!

网友:
都差不多吧,企业级也就那样

网友:
TPlink路由就经常这样,好点的路由比如linksys 华硕 网件等

网友:
没看到任何关联性...

==================

网友:
openwrt有断网重启功能

网友:
现在用华三的设备,感觉比较稳

网友:
好高深的问题......企业路由器应该基本上是看预算来选......

网友:
企业级都差不多,不会差到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好维护时间啊,每天半夜重启还是每星期半夜重启,我自己的设备一般都设置临晨3点左右重启,这时候家里 ...

有企业路由器支持长期稳定运行,不需定时重启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企业路由器支持长期稳定运行,不需定时重启么?

软路由不用重启,功能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企业路由器支持长期稳定运行,不需定时重启么?

没企业路由不死机的说法,只是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会更长,本身金属铁壳设计,对外置环境散热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
设置每天晚上定时重启比较好,路由没这个功能,可以买的定时插座,半夜自动断电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路由不用重启,功能强大

软路由你用的哪个系统呢

网友C(2024-04-22):
引用 楼主:
有企业路由器支持长期稳定运行,不需定时重启么?

我有台机子500多天正常运行,要不是升级硬件,依旧不需要关机

楼主(2024-06-03):
引用 网友C:
我有台机子500多天正常运行,要不是升级硬件,依旧不需要关机

500多天正常运行,你下面跑的机器是不是不多?
如果连接多,带机量大,隔一段时间就要重启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