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数码管显示问题乱码显示

楼主(2023-10-26):
数码管显示问题
为什么十位正常显示,个位乱码了呢

void zxm_Init(void)                            //字形码函数
{
            SMG_Configuration();                                //数码管初始化
            disp[1] = table[i/10];                //数码管显示十位数字的字形码
            disp[0] = table[i%10];                //数码管显示个位数字的字形码
            temp = (disp[1]<<8)|(disp[0]<<0);    //十位数的字形码左移8位,然后与个位数的字形码合并
            GPIO_Write(GPIOB,temp);
            Delay_ms(300);
}

temp = (disp[1]<<8)|(disp[0]&0x0ff);

这一块这样写的,为什么个位会是乱码呢?

网友A:
低位乱码建议查看一下低位数码管引脚与单片机引脚的连接关系是否与字模码相对应。

网友B:
uint16_t tableL[] = {0x003f,0x0006,0x005b,0x004f,0x0066,0x006d,0x007d,0x0007,0x007f,0x006f};
uint16_t tableH[] = {0x3f00,0x0600,0x5b00,0x4f00,0x6600,0x6d00,0x7d00,0x0700,0x7f00,0x6f00};

GPIO_Write(GPIOB,tableH[i/10]|tableL[i%10]);

用空间换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位乱码建议查看一下低位数码管引脚与单片机引脚的连接关系是否与字模码相对应。 ...

对应的我十位个位换个引脚,十位的数字在个位的引脚上也能正常显示数字,把个位换到十位的引脚上,个位在十位的引脚上,也不能正常显示,我单显示个位也是报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int16_t tableL[] = {0x003f,0x0006,0x005b,0x004f,0x0066,0x006d,0x007d,0x0007,0x007f,0x006f};
uint16_ ...

还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uint16_t tableL[] = {0x003f,0x0006,0x005b,0x004f,0x0066,0x006d,0x007d,0x0007,0x007f,0x006f};
uint16_ ...

并且控制不了红绿灯的亮灭,一下子全亮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应的我十位个位换个引脚,十位的数字在个位的引脚上也能正常显示数字,把个位换到十位的引脚上,个位在 ...

其实这东西的电路很简单,如果把电路原理图逆向出来搞清楚各个相关控制器件的原理及连接线路,就非常容易驱动也容易查找故障和交流问题。

网友:
还真是个麻烦事,能修好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