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晶晨免拆短接神器制作

楼主(2023-10-26):
买了个欺骗器,拆开是这个样子的,
u1是5脚eeprom
这种能改短接神器吗?

正面图

芯片相关资料:

数据修改位置:
偏移地址248
写入boot@USB

数据:
626F6F7440555342

62 6F 6F 74 40 55 53 42

网友A:
哈哈,两三块钱,拼多多直接上S905刷机神器。

网友:
不用改,默认,不信你试试

网友:
楼主不科普下啥叫短接神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两三块钱,拼多多直接上S905刷机神器。

哪里有呢,点进去两三块都是线的价格

网友:
应该是插到机器上,可以让设备认为已经接入显示器了

楼主:
刷进去了,没反应,5脚的可能不行,改不了

楼主:
刷进去了,还是不行

网友:
打不开打不开

网友:
5脚的没有地址线,要改地址的,就是A0、A1和A2,我买的是有地址线的

网友:
我也是懒人,也是在多多买,好象是9.9包邮?

网友:
居然还有这玩意儿卖

网友:
都是高人啊

网友:
短接神器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个用法

网友:
8脚的改装后可以用

楼主:
直接剪了根HDMI线焊接上EEPROM就成功了

网友:
拆了个破笔记本 拆出个edp液晶屏 买了个驱动板 插起来发现 没有视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