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种罕见的苹果无线网卡排线接口是什么标准

楼主(2023-10-26):
Broadcom为苹果电脑制造的WiFi 与蓝牙一体模块
我想搞个这排线接口转mini pcie 母口,各位前辈,有什么靠谱的建议?

网友A:
驱动到时会不会也是个事

网友:
这是苹果自己搞的

网友:
只能自己量了,估计很麻烦

网友:
接口,驱动都是问题

网友B:
搞个对于的图纸,看接口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到时会不会也是个事

驱动不是问题,因为,我肯定换苹果原厂拆机网卡模块,难在接口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对于的图纸,看接口定义

你的留言,好像是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