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2017年的SSD拆解看看

楼主(2023-10-26):
2017年的SSD一直当做系统盘,现在不够了,换上新的256G
拆解看看

显示是Samsung的,这个应该是数码之家买的拼装盘,
不知道真假

DiskGenius看,已经标注损坏

网友A:
才5000多小时就提示坏了。

网友:
杂牌就是不耐用啊。我一块256g也坏了。

网友:
三桑不是只有120-240-480的?有128了?13年的840evo120g用的好好的,没去看寿命

网友:
19年15周生产的板子你是怎么在2017年就用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5000多小时就提示坏了。

本来就是玩具。

网友:
肯定是假三星呀,主控是慧荣SM2246XT的,三星好像不用别家主控吧?量产时名称随便起。

网友:
寨盘了,以前的寨盘固件bug多,flash也不稳定

网友B:
c3突破天际,主控hold不住

网友:
三星的字库做的SSD盘

网友:
山上的,二手

网友:
跟原装三星盘差别大

网友C:
字库做的盘,挺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字库做的盘,挺有意思的

是不是字库做的盘,应该是很耐用的盘?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字库做的盘,应该是很耐用的盘?

找到了,

2019年买的,
说是三星MLC的颗粒的盘。

网友:
确实是MLC的,三星的拆机UFS开金点NAND定义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3突破天际,主控hold不住

C3是什么数据

网友:
46xt+三星UFS开金点nand定义,内部晶圆是16nm 2D MLC,这款的速度应该不错,持续写应该有400+

网友:
主控纠错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