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个笔记本的键盘哪个按键卡会导致不开机,一直报警?

楼主(2023-10-26):
插上键盘就不开机,蜂鸣器一直响,之前只是只打字错乱,现在成这样了。还有办法修吗?某宝上买不到这种键盘。

网友:
这种笔记本,外接键盘固定使用就是了

网友A:
修不了
直接换键盘,如果找的到同型号的话

网友:
拆键盘,换外接

网友B:
坏了只能把排线拔掉然后外接键盘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了只能把排线拔掉然后外接键盘使用了

想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看能不能修一下,因为,TB找不到这种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不了
直接换键盘,如果找的到同型号的话

之前是放在窗边,可能进水受潮了导致的,现在我加热一下看能不能,修不好也没事

网友C:
万能的假货宝上肯定有对应的型号,只是你没找到而已...

网友:
无线键盘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能的假货宝上肯定有对应的型号,只是你没找到而已...

这个个牌子的这个型号,市场占有率本来就少,问了几十家都没有这个型号的

网友:
买不到的可能很小吧.

网友D:
具体型号品牌输入某宝,有时候很多个型号的笔记本键盘是通用的,买不到的概率无限接近于零!

网友:
看看有没有的二手笔记本整机吧,拆那个换这个面来

网友:
就看你的手艺了,严格来说,可以修好,只要你不怕耽误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型号品牌输入某宝,有时候很多个型号的笔记本键盘是通用的,买不到的概率无限接近于零! ...

刚刚在PDD找了一下,还真的有呢,键盘图片是一样的,估计可以用

楼主:
刚刚拆下来试就行,装上去又不行了,肯定是有哪个按键卡住了,一个个试又没有卡,可能是内部短路?

网友:
插座短路,按键短路。
插座引脚是0.5mm的,你用万用表一个一个测试矩阵

网友:
键盘拆了换外接

网友:
外接键盘进去桌面后,打开一个word表格之类的,进去把所有按键都按一遍试试。

网友:
薄膜键盘,不容易修,换一个二手的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