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各位大佬,不知道这个电起子是什么牌子,想要配个电池

楼主(2023-10-26):
新人求助

网友:
上淘bao问卖家

网友:
感觉是flex老款

网友A:
上标BL,是不是平时说的巴拉巴拉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标BL,是不是平时说的巴拉巴拉牌

BL是无刷电机的意思。。。

网友:
淘宝或拼西西APP打开,拍照搜索一下看看

网友:
感觉隔着屏幕都有一股塑料味。

网友:
把中间的插脚锯掉  上大艺A3款电池就行  注意正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标BL,是不是平时说的巴拉巴拉牌

对,就是它!

网友:
没贴牌,是三无产品

网友:
海鲜市场看到过同款,不知道啥牌子。换脚比较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