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苹果6怎样设置连续音频播放

楼主(2023-10-26):
手头的一台苹果6,16G存储,看起来别的用处也没有了。因为账号有密码,不能直接安装软件,后来发现用爱思助手可以安装,考入也需要爱思助手。看来别的用途不大了,想作为一个音频视频播放器。不知道自带的怎么用?没用过苹果,把视频音频考到里边,不知怎样找到。后来发现安装了播放器,导入播放器下的文件夹,打开播放器就能找到并播放了。

问题又来了,安装了一个爱奇艺的万能播放,每放完一曲即停止,想能连续播放,结果网上搜的都是苹果自身的播放器设置,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原来的说明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8236-1-1.html
几个方面那个能解决都行:
一是怎样打开自带播放器并设置连续播放
二是如果就用这个万能播放,怎样设置连续播放?
三是如果不行,什么播放器可以?好像爱思助手下总共就几种,当然也许因为不太会用苹果,跟安卓的太不一样了。想拿来当个U盘,也没会,不知怎么做

楼主:
复制了网址,字体也变得不一样了?

网友A:
设置播放器循环模式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什么平台都通用的操作吧!

网友B:
用爱思助手导入音乐。在系统自带的app 音乐--已下载里面,然后新建一个播放列表,选择已下载的音乐全部添加进去。从播放列表播放的时候。就能选循环播放,随机播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播放器循环模式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什么平台都通用的操作吧!

关键是没有这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爱思助手导入音乐。在系统自带的app 音乐--已下载里面,然后新建一个播放列表,选择已下载的音乐全部添加 ...

系统自带的在哪儿找?好像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爱思助手导入音乐。在系统自带的app 音乐--已下载里面,然后新建一个播放列表,选择已下载的音乐全部添加 ...

找不到系统自带的app

桌面上没有这个程序,只有一个文件夹叫附加程序,打开好像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播放器循环模式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什么平台都通用的操作吧!

万能播放,里边好像也没有

网友B:
heheweb 发表于 2023-10-26 19:05找不到系统自带的app

可能是把自带的音乐播放器卸载了,去appstore里搜一下  音乐  下载回来。

已经安装过的app再次下载会像我图二由下角qq音乐那样的图标,不用输下载密码。

楼主:
从appstor中不能安装软件,你说的这个还没实验,怎么搜?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把自带的音乐播放器卸载了,去appstore里搜一下  音乐  下载回来。

已经安装过的app再次下载会像我 ...

谢谢,我以为每次安装都要密码呢,就是你右下角两天腿的音乐,能用

楼主:
苹果跟安卓系统太不一样了,真用不习惯

楼主:
之前没用过苹果,太不懂了

网友:
你这系统太老了,更新到最新或许还能把原来系统带的播放器下回来,下回来就能使用完全功能的音乐播放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苹果跟安卓系统太不一样了,真用不习惯

用几次就好了。最直接的区别就是没有文件管理系统。连电脑只能看到相册。不像安卓那样,乱七八糟一大堆文件夹。眼不见心不烦。
用爱思助手导入就可以了。导进去就一样了。音频导入在 音乐里,添加播放列表就行了。 视频导入后也是在系统app “视频”里找,如果视频卸载了再下载回来(图标是黑背景白色的苹果标+字母TV)。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以为每次安装都要密码呢,就是你右下角两天腿的音乐,能用

已经下载过的app卸载了再安装不用输入密码。图标都是云下载的图标。没装过的app是需要输入密码的。

网友:
电池居然还能用?

网友:
我12自带也不会放歌,没电脑玩不来,下载的歌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