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问一下见多识广的网友,这种护线管叫什么名字,在哪里能买到

楼主(2023-10-26):
需要一些护线管,套在步进电机线上的,壁厚0.2mm左右,和热缩管差不多的厚度,但非热缩。

在淘宝上搜护套管,最薄都是0.5mm的。
请教大家这玩意叫啥名字?那里能买到。

网友:
耐高温电机引接线套管 ?

用黄腊管不行吗 ?

网友A:
图上是五芯信号电缆,护线管是原配的

其它嘛 自己找差不多的呗,
热缩管  大大小小很多规格    长度绝对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只是柔软性不足
要不就找PVC软管,  指定厚度范围、内外径范围   必定可以找到能用的

网友B:
上面已经标清楚了,PVC护线管,耐温105℃,耐压600V~。淘宝上还可以扫描搜索的。再选择你所需要的。

网友:
上面不是有印?PVC材质!

网友:
有一种硅胶管
就是管壁略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是五芯信号电缆,护线管是原配的

其它嘛 自己找差不多的呗,

不像是原配的,护套很松跨,芯线是28#1571电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已经标清楚了,PVC护线管,耐温105℃,耐压600V~。淘宝上还可以扫描搜索的。再选择你所需要的。 ...

找到的都是0.5厚的,怕太硬,上图的壁厚只有0.2mm。

网友C:
用热缩管不热缩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热缩管不热缩不可以吗

这个很柔软的,热缩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