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个人体感应灯怎样降低亮度?

楼主(2023-10-26):
几年前买的迷你人体感应灯,型号G8,只能用14500锂电,灯很亮,耗电也快,想调低亮度。查了几个大点的芯片资料,都是锂电保护和充电管理的,感觉可能是mos管控制通断的,看不懂原理,求教各位坛友,怎样降低亮度?

楼主:
补充几个图

网友A:
调大R1试试看

网友:
想改肯定有办法,换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大R1试试看

谢谢,我试试。

网友:
串电阻或拆掉几个灯珠,简单有效

网友B:
什么手机拍的,图片这么清晰

网友:
感觉降亮度作用不会太大,主要是这种灯24小时都要待机工作费电。我之前也刷了一个,原装电池只有180毫安的,后来换了2000毫安的,半年没充过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手机拍的,图片这么清晰

红米note13Tpro

楼主:
引用 楼主:
红米note13Tpro

打错了,是红米note12Tpro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手机拍的,图片这么清晰

光打得很足~

网友:
有同样需求,且听坛友分解。

网友C:
灯珠都是并联的?拆掉3个灯珠。

网友D:
也不会省电。

网友:
这种感应灯不算很亮,感觉还算柔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珠都是并联的?拆掉3个灯珠。

是并联的,试了好久拆下灯珠并不能减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会省电。

是的。拆灯珠没用

网友:
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
应该是调整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