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M2硬盘NVME协议的,用到旧主板是用什么转接卡?转PCIE接口吗?

楼主(2023-10-26):
M2硬盘NVME协议的,用到旧主板是用什么转接卡?转PCIE接口吗?PCIE1.0 3.0?

网友:
是的,h81等主板假如要做启动盘的话,要修改BIOS文件后,刷BIOS。做从盘的话,直接可以用

网友:
nv协议就是和pcie互通,速度按双方最低的速度算,老主板当启动盘需要BIOS支持

网友A:
做个从盘好了,老主板你再搞速度也上不到哪去,如果为了折腾可以的,其实支持M.2主板也不贵,CPU也便宜了。比如3500X PDD也才260,主板还是贵点,可以选择新的B550主板,或者选择H310CM芯片的也就百元出头吧。上个G4560还是马马嘘嘘滴。

网友:
用PCIe x1转接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从盘好了,老主板你再搞速度也上不到哪去,如果为了折腾可以的,其实支持M.2主板也不贵,CPU也便宜了。 ...

谢谢,这个合适,准备去多多看看。

网友B:
非广告,纯推荐,我买的这个。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正在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广告,纯推荐,我买的这个。

收藏一下,最近可能需要,话说大哥的256g的硬盘不错,到手就装了,谢谢。5年多没装系统,居然忘了设置活动分区。

网友:
    主板不能太老,太老可能不这支持了,还要重新编辑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广告,纯推荐,我买的这个。

主板就一个显卡插槽并且有显卡这个就没法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板就一个显卡插槽并且有显卡这个就没法用吧

这个转接卡物理长度是x16的,但有定义的引脚只到x4,所以有x4插槽,而且末端开口的,也能插上。如果末端没开口,那你只能找找物理x4的转接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转接卡物理长度是x16的,但有定义的引脚只到x4,所以有x4插槽,而且末端开口的,也能插上。如果末端 ...

谢谢,说的很清楚。已经在找实物了

楼主:
买了山泽16X的,等到货了

网友(2024-01-11):
PCIE转M.2转接卡,佳翼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