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个7年前天猫买的已跑路的友丰LED轨道灯

楼主(2023-10-26):
故障为通电会闪,一个典型低价(虽然现在看来不低)占领市场接下来面对大量售后不能的品牌,用了一年不到,换了2次,接着就跑路了

7W的,我还买过它家3W的,一直正常,不过使用频率不高

顺便润滑下快拆卡榫

旋下灯头部分,有散热杯,而且还挺大,供电部分整个塞在里面

刨开供电部分,没有EMI,垃,其它还凑合

测试了下电容,除了供电的弱鸡一点,其它都还好,手上电容多,换

背面光溜溜

用其它好的灯灯头替换故障消除,锁定灯珠。继续拆灯头,看样子没有虚标。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都能亮。拆下来接可调输入3v,电流只有0.15安培,感觉不太对啊,其外其中有3个有反向漏电流?是不是这个原因?大佬们如何用万用表测这种灯珠好坏?不管了,换!

成本1块6毛吧,请叫我持家小能手

开始组装,新灯珠应该测下电流,忘记了

组装完毕

这个颜色比原来的灯珠稍暖,下次试试4000K的

某宝这种商家市场上多如牛毛,大浪淘沙 ,见怪不怪

打完收工

网友:
轨道灯才一年就换灯珠。。。。

可以改驱动降低电流

网友:
散热器给力啊!学到了灯珠也会导致闪烁。

网友:
散热做的不错。

网友A:
这种灯珠已经很少用了。。。

坏这么快,可以把两个位置短路,弄成5W的灯。
或者驱动降低电流。。。

这个灯珠中间要涂硅脂,但实际也很容易坏,没有后面的LED灯珠耐用。。。

网友:
已跑路的轨道灯

网友:
可以的话 后面加个散热风扇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珠已经很少用了。。。

坏这么快,可以把两个位置短路,弄成5W的灯。

这个也是led,只不过有铝架导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led,只不过有铝架导热

铝支架不易浸润焊锡。得买铜支架好的。

网友:
这种灯珠当初不便宜

网友:
之前在安鑫家买过三个这样灯珠的灯,很奇怪,用万用表量的时候能亮,上12V就不亮了

网友B:
这外壳值50,哈哈,暴利

网友:
谢谢分享,修改的好!

网友:
11楼说得对

网友:
电动车大灯也有用这种灯珠的

网友:
似乎试下降低驱动电流,散热似乎还可以,这种灯珠更换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外壳值50,哈哈,暴利

这个才20多一个

网友:
散热还是很给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