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怎样降低拍拍灯待机电流?

楼主(2023-10-26):
很久前商家送了个拍拍灯,灯很好使,可以按键调光色,但是充满电不用,放几天就没电了。测试了待机电流有好几毫安,请问怎样降低待机电流为几微安呢?

网友A:
有几毫安漏电的话,应该是板子上的电容漏电了,这个板子只有一个电容,用手抠掉就行了

网友B:
不一定哦,是稳定的几毫安还是断续的几毫安哦。这种灯,应间隔工作的。建议加大电池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毫安漏电的话,应该是板子上的电容漏电了,这个板子只有一个电容,用手抠掉就行了 ...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哦,是稳定的几毫安还是断续的几毫安哦。这种灯,应间隔工作的。建议加大电池效果会更好 ...

稳定的1-2毫安

网友C:
自己加一个拨动开关,用的时候打开,

网友D:
按2楼办法先试试,1-2毫安的电流确实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毫安漏电的话,应该是板子上的电容漏电了,这个板子只有一个电容,用手抠掉就行了 ...

去掉电容确实待机电流很小了,灯也能亮。不知道这个电容什么作用?是换一个,还是去掉就行?

网友E:
外接个充电宝薄

网友F:
待机电流有好几毫安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去掉电容确实待机电流很小了,灯也能亮。不知道这个电容什么作用?是换一个,还是去掉就行? ...

一般是电源滤波,如果灯功能没有问题的话可以不加

网友H:
背面加装2节并联的1865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是电源滤波,如果灯功能没有问题的话可以不加

谢谢,不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背面加装2节并联的18650电池。。。

就为了小点,加18650电池还不如用带电池的台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哦,是稳定的几毫安还是断续的几毫安哦。这种灯,应间隔工作的。建议加大电池效果会更好 ...

没地方加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加一个拨动开关,用的时候打开,

之前这么改的,充电和使用都得拨动开关,用的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2楼办法先试试,1-2毫安的电流确实有点大了。

去掉电容,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接个充电宝薄

个头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待机电流有好几毫安

估计廉价货,厂家用的原件不过关。

网友:
估计廉价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