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种比pci长一点的是什么插槽来着

楼主(2023-10-26):
(图片)

网友:
就是PCI-X 5V的插槽

网友:
AGP显卡插槽!?

网友:
看着像AGP显卡插槽

网友:
我猜是AGP插槽

网友:
ISA更长,也没这么密的针脚

网友:
还是PCI插槽

网友:
PCI 分33 66 133 266 那个长点的是66位PCI  一般惠普 DELL 775品牌机常带

网友A:
老机器上的啊,竟然没有多少灰,这种接口应该是AGP,知道也没啥用,板子都难找了。

网友:
一点都不长,看看这个。。也是PC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机器上的啊,竟然没有多少灰,这种接口应该是AGP,知道也没啥用,板子都难找了。 ...

G31主板,怎么可能是agp

网友:
PCI64位插槽吧。

网友:
我是来看isa的

网友:
看着是 Dell OptiPlex 360 主板

网友:
我是来看来看isa的的

网友:
网上百度找主板介绍10秒搞定 水了

网友:
AGP显卡插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