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组了个ZVS加热,功率上不去

楼主(2023-10-26):
因为收拾老家旧房子,好长时间没有上论坛,没想到上次发的帖子被版主加了精华,兴奋啊
在发的铸铝一系列帖子中,有坛友提出用ZVS加热效率高,其实我以前也考虑过这个,也买了ZVS模块,想用电瓶车电池做电源,没想到买回来准备组装时才发现卖家提醒不能用电池供电,否则炸管,但是搜索了一下大功率电源,感觉好贵,于是就放一边了

前一阵刷视频时看到有人用zvs加热淬火,想到我的那个模块还在吃灰,头脑一热就拍了个大功率电源

经过几天折腾,把加热装置大体组装出来了

开机,调整供电电压

打开模块供电开关,电流为6A多

放入螺丝刀,电流为10A左右

算下来,加热的功率还不到200W,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算的
这个模块卖家说功率可以达到2000W,但我组装出来最大也就600W的样子,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请大家指点一下该怎么提高功率,另外问下,这个空载都有6A多电流正常吗?

网友A:
看着很复杂,想问一下这个一般有什么用途?做高频退火可能可以。

网友:
我们车间用的高频都是铜管里面通纯净水。

网友:
直接问店家~

网友B:
这个很好值得一玩,再加水冷完美。

网友C:
一眼看去 觉得 电源线不够粗,
就是电源输出线到zvs输入那根线,
估计4平方左右,那也就是过十几安的电流.
看上去连接铜管的线也细,铜管也细。

开机空载就6a是正常现象。

网友D:
电源338元,下本钱了。

网友E:
电感量不对,找个电桥测量一下电感量,目测圈数太多了,商品介绍里有写匝数越多,功率越小

楼主:
店家不提供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很复杂,想问一下这个一般有什么用途?做高频退火可能可以。

想加热钢筋做弯折和熔炼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好值得一玩,再加水冷完美。

上面那两根管子就是通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眼看去 觉得 电源线不够粗,
就是电源输出线到zvs输入那根线,
估计4平方左右,那也就是过十几安的电流.

48V电源线用的是我能找到的最粗的铜线,是1.5KW的充电机的输出线,应该是6平方的,连接铜管的线是4平方的铜编织带对折后压在铜管里在外面套的热缩管,再把铜管砸扁钻孔做成接线鼻子。铜管用的是6mm的,卖家推荐的直径。这些应该不至于影响功率到那么大的程度吧,要是能达到1.5KW以上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338元,下本钱了。

这个是新的电源里最便宜的了,明纬的七八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感量不对,找个电桥测量一下电感量,目测圈数太多了,商品介绍里有写匝数越多,功率越小 ...

和商家视频里的线圈圈数是一样的,但直径是40的,他那个是50的,我想电感量应该和直径没有关系吧,不知道线圈密绕好还是无所谓,我这个线圈中间的缝隙很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影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加热钢筋做弯折和熔炼金属

哦,是这样,谢谢!

网友:
我做的带抽头的,12v空载1.9a都觉得太大,试了几个方法好像降不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商家视频里的线圈圈数是一样的,但直径是40的,他那个是50的,我想电感量应该和直径没有关系吧,不知道 ...

铜管细了,相当于线圈导线不够粗,密绕重叠绕,功率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