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一个蓝牙的hitbox手柄?

楼主(2023-10-26):
很久没diy东西了,这次抽时间(一拖再拖1个多月)做了一个hitbox样子的蓝牙手柄。
起因是上个月去同学家里看他自己做了一个hitbox,使用了rp2040的方案,有成熟的固件、套装、亚克力图,直接下单成本大约200元左右。
我回来以后也想做一个,但是不想做有线的,所以就用esp32做了个这么个丑八怪。
我还做了三层亚克力的图纸,鉴于水平实在是太差了,就不放出来了。实际上没有亚克力边框也能用。

先说说缺点
1. esp32蓝牙大概需要80ma的电流,比较耗电(还好意思叫ble)。所以下次打算用nrf52832再做一个,据说电流在10-20ma之间。
2. cherry按键便宜,但是高度太高,下次用矮轴
3. 电流太大导致电池太大
4. 分为左右两个板子,通过跳线、螺丝孔相连。(薅羊毛爽的不要不要的)
5. 为了板子尽可能的矮一些,特意使用了邮票孔的方式焊接,需要将两个pcb的排孔切割一下,我是用剪子直接剪开的
6. 代码写的很烂,想模拟xbox手柄失败,能力、经历和精力有限,又不是专业人士,请大家留情。。。。

按键使用cherry红轴,键帽买了一套。使用了tp4056充电模块,嵌入到pcb中。电池也嵌入pcb。
一套pcb是5个板子,我用了两层重叠在一起做底护板,生了亚克力的钱
开关左边用电池,右边是给电池充电

关于io:
由于io接口不太够,有8个按键直接接io,剩下12个按钮是通过3*4矩阵扫描的,一共占用15个io驱动20个按键
扣掉右侧D5这个led(PIN13),保留左侧D4这个led(PIN12)做指示灯

原理图

pcb效果图

成本大概如下:
合宙esp32-c3开发板9.9元包邮
PCB薅羊毛,0元包邮
Cherry按键30个27元包邮,合计0.9*13=11.7元
TP4056充电模块3元包邮
锂电池10元包邮
键帽8元104个包邮
一些小按钮不记得多少钱了
螺丝、螺丝母4元包邮,螺丝是沉头的,需要90度倒角的钻头给pcb扩一下

硬件的工程在这里:
https://oshwhub.com/crazyevan/esp32-c3-ble-gamepad-cheery

代码在这里:
https://github.com/funnysteven/esp32-ble-gamepad/

有一些效果图,大家欣赏一下就行了
成品图

尺寸打样

下单

收到pcb,摆一下

焊接esp32开发板、tp4056充电模块、小按钮

焊接按键

下面是三层亚克力效果图,因为穷没有下单,乐呵乐呵就行了

网友A:
方向键为啥不用摇杆,这个样子感觉不会太好用。

网友:
这不是个键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键为啥不用摇杆,这个样子感觉不会太好用。

摇杆的厚度太高、体积大。我不太会玩街机和kof,用方向键基本就够了

楼主:
是的,就是个键盘,再有90个按键就全了

网友:
这个可以啊~,专门来打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互相学习,很多东西还是不太懂

网友C:
小孩玩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孩玩的吗?

是的,娃娃玩的,我也可以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向键为啥不用摇杆,这个样子感觉不会太好用。

这是仿hitbox,用方向按键可以实现无限蓄力和自动切防,比传统摇杆功能强很多

网友D:
提醒楼主一下,hitbox左边方向键的特殊布局是专门设计过的,配合按键手法可以实现很多功能,你这样十字分布不一定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醒楼主一下,hitbox左边方向键的特殊布局是专门设计过的,配合按键手法可以实现很多功能,你这样十字分布 ...

我不太懂街霸和kof怎么玩。
你是指左手拇指那个按键吗?我看一般hitbox的左手拇指是上,我把上和左手拇指都做上了,需要的时候可以改代码,或者加一层按键映射

网友E:
这手柄都什么主机能用,xbox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手柄都什么主机能用,xbox能用吗

蓝牙的,测试了pc和安卓手机支持。
我没有xbox one和ps4没测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懂街霸和kof怎么玩。
你是指左手拇指那个按键吗?我看一般hitbox的左手拇指是上,我把上和左手拇指 ...

对,hitbix的大拇指上按键特别适合街霸系统的蓄力型角色,就是需要适应

网友F:
esp32的电路也搬到PCB上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hitbix的大拇指上按键特别适合街霸系统的蓄力型角色,就是需要适应

我看hitbox上有,我就保留了这个按键。玩幽游白书的时候映射到start上也比较方便,跑极品飞车映射成氮气

楼主:
引用 网友F:
esp32的电路也搬到PCB上呗

还没这个实力,能用烙铁接上不断路就算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的,测试了pc和安卓手机支持。
我没有xbox one和ps4没测试

再问一句 这个开源的支持类比的模拟摇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