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钓鱼灯电路板

楼主(2023-10-26):
钓鱼灯上面的这个14脚芯片发热严重。各位高手谁知道是个啥型号?

网友A:
看U2走线接显示屏,应该是译码驱动类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U2走线接显示屏,应该是译码驱动类的芯片。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看着走线是屏幕的驱动芯片

网友:
钓鱼灯还搞个液晶?

网友:
估计可能是单片机……

网友:
感觉应该是显示驱动吧。

网友:
钓鱼灯电路板

网友:
钓鱼灯还需要显示器?

网友C:
很明显与显示屏有关。

网友:
显示液晶屏费电

网友:
钓鱼灯还有液晶屏

网友:
这个钓鱼灯高级了

网友:
钓鱼灯还需要显示器  干嘛用的

网友D:
带LCD,这不是鸡肋吗?
上鱼的时候还能看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走线是屏幕的驱动芯片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LCD,这不是鸡肋吗?
上鱼的时候还能看显示?

看电池电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与显示屏有关。

的确与屏幕有关,是显示电池电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