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又大碗的48W 2A+2C 4口PD+QC充电头HD19-006到手测试

楼主(2023-10-26):
前些天在咱论坛数码交易区看到的4口48W充电头,看着还行,遂下手,到手29块钱一个,和6F22比较一下大小,体积比较大一点。这个充电器现在还有,论坛搜索“48瓦2A2C”,我就不直接放链接了,免得有广告的嫌疑

各种认证挺全乎的,但这个充电头没有打Logo,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砍单才流出来的

2C+2A,四个口,足够多。2C支持PD,每个C口输出18W;2A支持QC,一起共享17W的输出

美规插脚,不是铁的

型号和详细规格

重量快3两了,不算轻

上电之后指示灯会亮

A1口支持的协议

A2口支持的协议,和A1口一样

C1口支持的协议,这里和卖家图片里支持协议有点不同,U3显示不支持华为的SCP,卖家图片那里显示是支持SCP的,不知道是不是和U表以及固件版本有关

C2口支持的协议,和C1口一样

PD和PPS的支持情况

借几张卖家的拆机图供大家鉴赏

因为口比较多,所以测试的时候PD诱骗器、QC诱骗器和延长线都得一起上

然后还把祖传压箱底的一堆炬为电子负载全都挖出来了

C1口设定输出12V 1.66A≈20W

C2口设定输出也是12V 1.66A≈20W

A1口设定输出1.7A≈8W

A2口设定输出2A≈10W

极限拉扯,四个口同时输出,20+20+8+10=58W,然后运行20分钟,没发现有问题

58W极限拉扯20分钟之后,充电头最热的部位有59.7℃,比较热,不过一般来说这种极端的情况很少会出现,这里只是做个极限压力测试。

下面再测试一下纹波

C1口5V空载纹波

实测C1口5V最多只能输出2.1A,C2口5V最多只能输出2.3A,再大的话电源就会打嗝,这个和标称的C口输出5V3A有点出入,不过PD一般都是9V、12V高压输出,有点白璧微瑕的赶脚

5V2.1A的纹波

C1口9V空载纹波

C1口9V2A纹波

C1口12V空载纹波

C1口12V1.5A纹波

A1口5V空载纹波

A1口5V3A纹波。充电头的纹波控制的挺好,都非常小,非常阔以

便宜又大碗的充电头一次要买两个,一三五用左边的,二四六用右边的,周日的话看心情

EOF

网友A:
看着性价比很高的样子

网友B:
免费出租车间、仓库!

网友C:
猴哥你搞那么多充电头却是做甚?

网友D:
我默默看了下身旁那个让我损失了上千块钱的双口65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猴哥你搞那么多充电头却是做甚?

这是病,得治...

=============

网友E:
电子负载可真是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性价比很高的样子

四口,够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免费出租车间、仓库!

自提,管小烧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猴哥你搞那么多充电头却是做甚?

自用,送人,测试,虎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默默看了下身旁那个让我损失了上千块钱的双口65瓦

貌似干掉了一部手机?

楼主:
你知道的太多了,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子负载可真是不少。

好多年前炬为刷销量的时候薅的

网友F:
29块钱一个做工挺不错的值了

网友G:
老兄这是撸了多少个充电头了,怕是能开大会了这个48w个头有点儿大了,做工算中规中矩,价格已经白菜了。一桌子电子负载最抢眼

楼主:
引用 网友F:
29块钱一个做工挺不错的值了

4口的PD+QC的充电头不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兄这是撸了多少个充电头了,怕是能开大会了这个48w个头有点儿大了,做工算中规中矩,价格已经白菜 ...

性价比高的充电头看着就想买回来玩

体积是有点大,适合固定的位置用,四口的PD+QC比较少见,先买了再说

电子负载是以前炬为在购物节之前刷销量的时候买的,很便宜,好像十几还是二十块的一个,然后就买了一堆,这玩意反正也放不坏,这回测试4口充电头幸亏有这存货

网友H:
狭窄的空间里面密密麻麻的容纳了那么多的元器件,工作的时候小伙伴们热火朝天!

网友:
4口PD+QC充电头很少见,这个里面用料也是超级棒,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H:
狭窄的空间里面密密麻麻的容纳了那么多的元器件,工作的时候小伙伴们热火朝天!
...

不同时插满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