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天选ax6000和ax86u pro哪个更好

楼主(2023-10-26):
     急求,刚到手ax86u pro,约1200元(可退换)。但看评测说天选ax6000只要800多元,性能很剽悍,请问到底哪个更好更划算?

网友:
差不多,实惠最主要。

网友:
AX6000好,名字都够大气

网友:
感觉不出大区别,或许我观念转变了吧。目前衡量一个路由器的标准在我眼里是多少个WAN/LAN自定义接口,多少个10G口/2.5G口,多少个千兆口,是否内置防火墙,MESH带机量多大。
WIFI6只是无线标准,能支持即可,一般AX3000就够用。哪怕自带的不行,也可以外接更强大的AP去解决。

网友:
同意4L的。2个ax3000比1个ax6000强。当然,2.5g网口能够用得上的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