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上有一个虎牌电饭煲,请教怎么修

楼主(2023-10-26):
客户说做饭夹生,测间歇最大功率942w,
标功率1350
加热最终水温60℃左右
拆开看元件无损坏
这怎么修,我觉得像是温度感应器有问题,上面这个没拆开是温度感应还是加热盘,上面去了两根线测电阻300欧左右,下面温控测量我记得是千欧
ps确定上面是加热线没有上温度传感器

有没有可能对方变压器坏了

网友A:
X鱼有专业弄这玩意的。。可以问问发零件去修。。
感觉不带压力控制型号,那肯定是传感器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鱼有专业弄这玩意的。。
感觉不带压力控制型号,那肯定是传感器问题了。。。 ...

温度传感器或者主板

网友B:
应该是温控有问题,找找温控电阻装那里了。我家用的是美的温控电阻装上盖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温控有问题,找找温控电阻装那里了。我家用的是美的温控电阻装上盖上 ...

功率不达标呢

网友C:
942W如果是在开头可能是预热阶段没有火力全开,也有可能是顶盖有发热体没有打开,1350W是上+下的

应该就是热敏电阻坏了或探头脏污,上盖的不用管,电饭锅的原理就是水干了饭就熟了,所以这个目标温度就是,这个发热盘把这个锅烧到没水时的温度,应该有100来度,探头接近发热体,所以甚至可能是200度上下才断开加热,所以也可以接一个可调电阻欺骗电路板工作,中途(不要太早)往低调电阻,看啥时候停了就是那个阻值。然后再来一遍,欺骗它工作,等水烧干热温枪测温度,查阻值表看看是哪一款热敏电阻

做之前先测量25度的阻值,一般我接触的产品50K、100K的居多,有相近的可以先换个上去试试

网友:
当然还有可能是电路板自身判断不正确,电子电路的我就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942W如果是在开头可能是预热阶段没有火力全开,也有可能是顶盖有发热体没有打开,1350W是上+下的

应该就是 ...

热敏电阻拆下来测量会根据温度变化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942W如果是在开头可能是预热阶段没有火力全开,也有可能是顶盖有发热体没有打开,1350W是上+下的

应该就是 ...

一般来说温度系数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温度系数是多少

系数是负数,未必线性,一般查表,根据不同类型,有不同的表

以下仅示例http://www.thermistors.cn/news/238.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敏电阻拆下来测量会根据温度变化变化

不会一直跳的,比较稳定

网友D:
上盖加热主要作用是减少冷凝水,如果要红外加热又不是这样的外观了。行货上海虎牌只是贵了两倍而已,不用变压器了。

网友:
一般国产电饭煲顶盖里面的温控大概是都是100K左右,太小了,水都没烧开就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盖加热主要作用是减少冷凝水,如果要红外加热又不是这样的外观了。行货上海虎牌只是贵了两倍而已,不用变 ...

不是这个作用,至少不是主要作用。冷凝水通过做造型让它滴下来从出口蒸出去,不要最后才聚集下雨就可以了

上盖加热作用是要上下均匀,高米量高水位不仅是熟不熟,口感是个老大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942W如果是在开头可能是预热阶段没有火力全开,也有可能是顶盖有发热体没有打开,1350W是上+下的

应该就是 ...

话说水烧干了这个活动空间不小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话说水烧干了这个活动空间不小呢

一般会在水快干的时候提前停下,后面温度是直线上升阻值断崖下降的,干久了那温度可不得了,但你开盖的话又有一定影响

主要目的是找出近似值,以选择更换的热敏电阻,不是做开发因此不需要精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会在水快干的时候提前停下,后面温度是直线上升阻值断崖下降的,干久了那温度可不得了,但你开盖的话 ...

嗯嗯的确是,联系客户客户说这锅花这么贵钱买这个,人家追求的就是温度控制好,做饭香,那只能换主板和温控,报了600,对方又嫌贵,说自己搞板子找我换

网友:
换个温控试试